采煤机上变频器维修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9-03-20):
变频器是电牵引采煤机上的重要部件,它的稳定性直接决定了电牵引采煤机的工作效率。然而,我国煤矿井下回采工作面条件往往较为恶劣,采煤机在采煤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粉尘、煤尘,加之顶板时常有渗水现象,这些都会给采煤机变频器正常稳定的工作带来巨大挑战。http://www.cncswx.com
变频器维修改进时需注意的问题,电牵引采煤机的变频器维修因与工业上通用变频器维修使用条件有很大差异,在对其进行技术改进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①不同于工业上通用变频器采用的风冷式结构,电牵引采煤机受限于其不与外界空气交换的密闭箱体结构的电控箱,其变频器不得不使用水冷式结构,该结构将变频器工作时所产生的热量带走的方式一般为使用循环冷却水。
②变频器维修电路板改进时其电容的极性和IGBT驱动线容易接反或接错,极性接反后的电容和IGBT驱动模块在通电后会炸裂,从而导致整个电路出现故障。
③变频器维修主回路上的固定螺栓如果不拧紧则会导致其在电牵引采煤机工作振动时出现打火现象和松动现象。
④现场操作的工人在插头需要插拔时应切记不拽线,以避免长期拽线导致的电线外露,形成安全隐患。此外,由于变频器维修电路板对静电的敏感性,其在被安装或拆卸时,应避免与工人的手部和腕部直接接触。
电牵引采煤机在回采工作时其变频器支撑接线柱的支撑腿以及印刷电路板上的元件会因其强烈振动而常常被损坏或被振掉,尤其当有大量夹矸存在于回采煤层时,其振动强度会更加剧烈。因此,变频器维修时从以下几方面做出改进:

①调整元件的固定位置。将印刷电路板上相对较重的元件固定在电路板底层,而相对较轻的则固定在上层。此外,交流电抗器与变频器主机也应被单独固定,以减少某一固定位置承受的重力。
②印刷电路板上易被振断的元件和易被振松的插头插座用胶与电路板额外加固。为了减少整个电路板的振动,橡胶减振垫被增加在螺栓的固定位置。
③将电抗器原先采用的只固定支撑腿的方式改进为使用底部有橡胶垫减振的压板或压块,并将其固定在电抗器底板上。

网友A(2020-03-05):
这种不是采煤机上使用的变频器。需要是水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