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步进控制如何做到随动的同时精准控制

楼主(2019-03-20):
工控条件是在主轴电机上加装一个编码器同过读取编码器数据来控制外部送料步进电机,要求步进电机与主轴电机做到同步或几乎同步,并且送料相对精准(主轴电机转速不稳定,外部人为控制,忽快忽慢,或停或走,送料精准度要求千分之五)。我用的方法是通过定时器,每50ms进行一次脉冲读取,在把读取的数据发送给步进,但是我发现使用PTF或PLSF指令进行发送,能达到随动要求,但是精准度不够,(扫描周期在2ms时理论要发送的脉冲数与实际发送的脉冲数误差约为百分之2,并且误差随扫描周期的增大而增大),而使用多段脉冲精准度是足够,但是却做不到随动,这种情况下,我要往哪个方向去解决它?拜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直接接入到步进驱动器

数据需要处理的.......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我理解的是,主轴速度波动,然后步进驱动器也跟着波动,然后主轴上面有编码器,反馈数据然后在控制步进电机,建议不要用延时,要用随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我理解的是,主轴速度波动,然后步进驱动器也跟...

怎么个随动法?

网友C:
之前我用三菱搞了个随动控制的,采用时间中断的方式搞的,就是编码器旋转步进跟着旋转,程序我找一下后面会发上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用三菱搞了个随动控制的,采用时间中断的方式搞的,...

我也是采用时间中断的方式写的,但是控制精度达不到要求,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用三菱搞了个随动控制的,采用时间中断的方式搞的,...

很期待你的程序

楼主:
如果实在不行,就只能更换PLC了  难受

网友D:
编码器直接接入到步进驱动器

网友E:
用三菱回原点指令可以解决啊,这又不难的

网友F:
一般送料机误差在正负十个丝

网友G:
楼主为什么通过定时器50ms进行一次脉冲读取,不能做到实时读取吗?实时读取控制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H(2019-12-12):
用XCM或XDM的运动控制型PLC,里面就有一条随动指令。根据编码的数值变化,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也变化。

网友I(2020-10-19):
换PLC也没用,步进加减速需要时间

网友I:
我用XD的PLC做过随动,实时读取编码器数据给伺服就行,但是加减速时间需要配置好,

同样的程序用步进电机就不行,步进电机需要加大加减速时间才行,并且主轴转速不能快。

网友J(2021-05-08):
用信捷plc,XDM系列的有随动指令!超级好用!!!FOLLOW,FOLLOW_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