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6A00T-P触摸屏COM2通信瞬时断线,求助大神!

楼主(2019-03-20):
我们一直使用海泰克PWS6A00T-P的触摸屏,COM1连接调速器的CPU,触摸屏为调速器的人机画面,COM2为触摸屏与监控系统的通信口。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了COM2口的送出线号断线的问题,详细情况如下:

故障1:

在之前我们一直用ADPV6.3.1的软件给触摸屏编程画面,后来一次厂家来修改画面时,误用V6.9的ADP进行修改,虽然修改后当时工作正常,但是一直出现监控系统信号断线的情况,并需要重启触摸屏后才会恢复,但是管不了多久又会断线。后来用V6.3.1的ADP重新下载画面后恢复正常,未再出现COM2通信断线情况。

故障2:

近期我们又采购了一个PWS6A00T-P的触摸屏,使用V6.3.1无法下载画面,后来使用最新版V6.12的ADP可以下载画面,也工作正常。但是每天会出现一次监控系统收到信号断线的现象(不同于故障1,它会自动复归)。还未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

所以请教有人知道如何解决吗,感谢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有干扰现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干扰现场。

现场设备是比较多,挨着的多是PLC,保护装置这类设备。因为之前用V6.9也出现过类似现象,用V6.3.1可以恢复;只是这次这个新触摸屏只能用V6.12下载,低版本的都无法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是不是有干扰现场。 内容的回...

这个低版本无法控制高版本,很正常,我建议楼主单独 测试一下,把其他设备都断电,看看还有这种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谢谢你的回复。不过现场设备是随机组运行,无法停止的。只有想其他办法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