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9-03-20):
是不是稳压二极管,怎么确定型号?中间有色标,分别是红色,黄色,绿色。

网友A:
这个还真没见过

网友B:
没见过呢,不知道是啥

网友C:
拍得不清楚  呢 ..

网友D(2019-04-28):
色环稳压管,不同的色环代表不同的数值和意义。

网友A:
回复内容:厉害厉害

引用 网友D:
色环稳压管,不同的色环代表不同的数值和意义。

网友E(2019-06-18):
引用 网友D:
色环稳压管,不同的色环代表不同的数值和意义。

网友F:
长知识了,还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