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窑炉温控制

楼主(2019-03-20):
  传统PID控制无法精确控制回转窑的炉膛温度,因为温度传导滞后性太强了,不知道哪位大神有用过合适的温控仪或者模糊控制方式,可以交流一下吗?

网友A:
PID需要滞后响应——自动整定参数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我现在从不用PID,都是自己写模糊控制

网友B:
回转窑炉温控制可以采用红外双色测温,通过炉头测量炉膛内部温度,信号实时响应,1毫秒,测量精度0.75%测量值。配上窑炉胴体测温就更能保证回转窑的安全运行了。She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转窑炉温控制可以采用红外双色测温,通过炉头测量炉膛内...

其实测温的问题不大,主要窑体与窑塘之间温度变化滞后性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