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PLC如何接入急停输入点控制伺服电机停止

楼主(2019-03-20):
现写了一个欧姆龙程序控制伺服电机运动,求助欧姆龙plc需要接入急停输入点控制伺服电机停止

网友A:
和程序关系不大,需要对接一个伺服停止点,有点伺服有专门的急停点输入。就是在伺服驱动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程序关系不大,需要对接一个伺服停止点,有点伺服有专门...

好的谢谢,我现在查一下伺服驱动器的点输入!

网友B:
楼主可以查阅一下PLC系统手册,有对应指令停止脉冲输出

网友C:
OMRON有专门的模块来停止伺服脉冲的,查下编程手册吧!

类似于使能、走绝对位置、相对位置等等的指令!

网友D:
QQ图片20190320145228.png用这条指令就可以。

把急停信号接入到ini之前的常开触点,然后把端口指定符修改为#0,然后就可以通过PLC来控制伺服的急停了。

或者参照李东泽说的,他的方式是急停按钮直接接入伺服控制器,而不是接入PLC。

2种你都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这条指令就可以。把急停信号接入到ini之前的常开触点...

谢谢了,确实有效

网友E:
伺服急停除了软件需要做脉冲输出清零处理,同时还需要断开伺服主回路电源!!

这个才是正确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