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维护手册

楼主(2019-03-20):
电机烧毁在日常中较常见,避免电机烧毁最有效的预防措施是进行正确的技术维护。

1、经常保持电动机的清洁

电动机在动行中,必须经常保持进风口的清洁。

在进风口周围至少3m以内不允许有尘土、水渍、油污和其它杂物,以防止被吸入电动机内部。若这些尘土、油、水被吸入电动机内部,便形成短路介质,损坏导线绝缘层,造成匝间短路,电流增大,温度升高而烧毁电动机。所以要保证电动机有足够的绝缘电阻,以及良好的通风冷却环境,才能使电动机在较长时间运行中保持在安全稳定的状态。

2、在额定负荷下工作

电动机过载运行,主要原因是拖动的负荷过大,电压过低,或被带动的机械卡滞等。当电动机处于过载状态下动行时,就会导致电动机的转速下降,电流增大,温度升高,绕组线圈过热。若长时间过载,电动机在高温下绝缘老化失效而烧毁,这是电动机烧毁的主要原因。

因此电动机在动行中,要注意经常检查传动装置运转是否灵活、可靠,随时检查调整传动带的松紧度,联轴器的同轴度,若发现有卡滞现象,应立即停机查明原因排除故障后再运行。

3、保持正常温度

要经常检查电动机的轴承、定子、外壳等部位的温度有无异常,尤其对无电压、电流和频率监视设施及没有过载保护设施的电动机,温升的监视尤为主要。

如发现轴承附近的温升过高,应立即停机,检查轴承是否损坏或缺油。若轴承损坏,应更换新轴承后方可作业,若轴承缺油,应添加润滑脂,否则轴承会进一步损坏导致塌架,引起扫膛而烧毁电动机。

4、观察有无振动、噪音和异常气味

电动机若出现振动,会引起与之相连的机具不同轴度增大,使电动机负载增大,电流升高,温度上升而烧毁电动机。因此,电动机在运行中,要经常检查地脚螺栓、电动机端盖、轴承压盖等是否松动,连接装置是否可靠,发现问题要及时解决。

噪声和异味是电动机运转异常、产生故障的前兆,必须及时发现并查明原因予以排除,否则就会延误时机,扩大故障,酿成烧毁电动机的重大事故。

5、保证起动设备正常工作

电动机起动设备技术状态的好坏,对电动机的正常启动,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否则,很容易在电动机还没有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就烧毁。实践证明,绝大多数烧毁电动机的原因都在起动设备上。

起动设备的维护主要是清洁和紧固。接触器触点不清洁会使接触电阻增大,引起发热烧毁触点,造成缺相而烧毁电动机。接触器吸合线圈的铁芯锈蚀及积尘,会使线圈吸合不严,并发出强烈噪音,增大线圈电流,烧毁线圈而引发故障。

电气控制设备应放在干燥、通风和便于操作的位置,并要定期除尘,紧固各接线螺钉,检查接触器触点是否接触良好可靠,机械部位是否灵敏、准确,使其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从而保证顺利启动而不烧坏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