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课C#和Visionpro混合编程环境搭建问题

楼主(2019-03-20):
编译通过了,调试出现如下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2019-04-28):
微信图片_20190428115608.png你现在用的电脑处理器与项目配置的目标平台不一致,改一下就没有了。。不过项目实际是在工作平台上运行的,要考虑工作平台的处理器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