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件接线端形式及使用要求总结,拿走不谢!

楼主(2019-03-20):
  随着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电连接器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广,电连接器其主要作用是用于实现信号传输以及设备间的电能传输,为保证电连接器工作的稳定性及可靠性,人们一直探讨、研究电连接器接触件插合端的可靠性,往往忽略了连接器接触件尾端连接的可靠性。近年来,在处理整机系统质量问题上,发现接触不良、传输信号不稳有时是连接器电缆接触不良引发的故障,主要表现焊接虚焊、导线脱落等。所以要保证连接器在整机系统中的可靠性,不仅要保证产品的固有可靠性,还要保证产品的使用可靠性。

  1.接触件尾端形式

  连接器中,接触件是连接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承担着信号的传输。在连接器设计中,接触件由插合端和尾端两部分组成。插合端一般由弹性部件和刚性部件组成,保证连接器插头与插座接触的可靠性;接触件的尾端是是实现设备间的线缆连接、印制板间的互连或者线缆与板间的互连,用于电缆连接,连接器尾端端接形式有焊接导线式、压接导线式、绝缘皮穿刺式(IDC、无焊绕接式,用于印制板上,接触件端接形式有直式焊接、弯式焊接、表贴和免焊压入式。接触件端接形式见下图1至图6.

  2.接触件尾端设计要求

  对电连接器而言,电连接器接触件可分成两种类型,一类是标准型,即接触件结构、端接方式及线规范围都有明确按要求,用户在使用时可查看产品使用说明书。表1列举了常用接触件的接线范围(表1)。

  另一类是非标准型接触件,依据整机所需电缆要求进行设计,首先确定插合端尺寸、产品安装形式、出现方式及电缆规格。电缆不能确定的情况下,遵循原则是按照接触件号,设计接线孔,接线孔内应能满足最大线规号导线的要求,导线芯线的直径与焊杯的内径之比一般为0.5-0.7;连接一根导线时,设计原则是电缆线芯与接触件接线孔直径要匹配,导线芯线的直径与焊接孔的内径之比一般为0.6-0.8.

  3.使用要求

  在电子电路装配工艺中,焊接技术是一个重要环节,要保证连接的可靠性,应注意以下事项:

  1)电子装联常用标准:

  IPC J-STD-OO1F CN-2014焊接的电气和电子组件要求应严格执行焊接有关标;

  GB/T 3131锡铅钎料的要求及试验方法;

  GJB 5020-2001压接连接技术要求。

  2)电缆焊接时,一个焊杯内不应超过三根的导线插入,多股芯线保持整洁,不应折断,并全部插入焊杯的底部,焊缝沿接触表现形成,焊料应润湿焊杯整个内侧,并至少充满杯口的75%,焊接见图7.

  3)选用焊筒型焊接形式(主要用于同轴电缆的内导体),焊接时选用合适的焊接夹具,将待焊物放置在焊接夹具上。焊接前必须先将内导体的焊接部位定位好,确保内导体焊接后的尺寸符合图纸要求。焊接时,首先应在焊接部位均匀涂抹适量助焊剂(规定用松香焊剂),导线和焊接孔应进行搪锡处理,用60w电烙铁浸上适量焊锡丝,与内导体需焊接部位相接触,焊接过程中拉动电缆,加热时间为3-5秒,最后移开电烙铁,通过观察孔检验焊接质量,要求焊料不能高出观察孔,观察孔内无焊料,焊接见图8.

  4)一个焊杯内焊接两根导线时,其芯线直径之和禁止超过焊杯内孔直径的90%。焊接三根导线时,导线芯线截面积外切园直径禁止超过焊杯直径的90%。

  5)禁止没有将导线芯线插到焊杯底部的焊接:手工焊接,禁止对焊点强制冷却。

产品类别:(网站新增品类,欢迎点击查看)

D-SUB连接器 | DVI连接器 | SCSI连接器 | USB连接器type-c连接器  |  排针排母 | 端子 | 线对板连接器 | FPC连接器 |

  本文来源:http://www.china-g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