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一波,怎样接免焊视频线BNC连接器才算合理

楼主(2019-03-20):
  这是很多用户比较关心的问题——免焊视频线BNC接头怎样接合理呢?基于安全考虑,很多商户都会安装监控摄像头,以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模拟监控的原理较为简单,只要接线就好无需任何虚拟调试,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监控中免焊视频线BNC接头怎样接合理吧。

  工具/原料

  见上图。

  方法/步骤

  1将BNC头(视频线接头)旋转拧下来,注意里面会有一个塑料透明的保护套掉出来,我们可以选择性留或者扔掉,我一般都是扔掉,用胶带代替,这样比较牢固,比较稳妥,接线后不易出现各种画面闪动的问题。

  2拿过视频线,记住如果线需要过墙或者穿过孔洞,一定要先穿线,然后再处理线,接线。如果不先把线布好,接上BNC头后有的地方穿线就不那么容易了,所以一定要先布好线,选择好长度,然后拿起视频同轴线的一段,用壁纸刀将外皮处理掉。

  3处理线一定要长度适中,否则接线时对应不上BNC接头,造成接线不牢固,从而影响监控视频图像质量,一般来说,为了方便你可长点处理线,最后铜芯露出约3mm,铜芯包塑露出约7mm,把屏蔽网铜丝拧成一股。

  4先套入BNC接头后半部分,不然接好线后无法套入,这是一很简单的问题,但是由于只顾于接线常常会被人忘记这一步骤,这就会导致重新接线,非常的让人感到头疼的哦。

  5拿过BNC接头连接器的另一半,也就是接线部分,用斜口钳或者尖嘴钳把下部的牙口圈掰开,适合放入线即可,力度要适中哦,否则会掰断的,然后用螺丝刀将接线处的螺丝松开准备接线。

  6插入处理好的线头,将铜芯插入松开螺丝的孔里,然后拧紧螺丝,这里是以免焊的BNC接头为例,一般需要焊接的就是没有这个螺丝而已,需要自己用焊锡笔焊上,麻烦了一点而已。

  7压紧下面的牙口圈,确保拧好的那股铜丝与牙口圈接触良好,如果不放心可以在牙口圈上缠绕一下,再用钳子压紧,最后减去多余的部分,一定要剪干净,如果有铜丝外露接触到BNC接头金属上会导致图像质量不好甚至消失。

  8为了保险起见,一般用电工防水胶带将铜丝部分包好,以防止出现质量问题,如下图所示,包好圈着的部分。

  9拧好BNC接头,然后就大功告成啦!!!

  阅读完上述内容之后,您对于“免焊视频线BNC接头怎样接合理”这个问题应该已经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了,想了解更多关于bnc接头的相关知识,请登录http://www.china-guan.com/,查询更多相关产品及资讯信息。

产品类别:(网站新增品类,欢迎点击查看)

D-SUB连接器 | DVI连接器 | SCSI连接器 | USB连接器type-c连接器  |  排针排母 | 端子 | 线对板连接器 | FPC连接器 |

技术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