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德与施瓦茨SMR40信号发生器维修案例

楼主(2019-03-20):
一、仪器名称型号:罗德与施瓦茨SMR40信号发生器

二、故障表现:仪器通电无法开机

三、维修过程:
根据客户描述黑屏故障,仪器通电后无法正常定开机,但是按键板有灯亮。因此初步判断是仪器内部显示面板部分出现问题。

下一步拆机检测发现仪器显示面板组件损坏,显示背光不亮,经过仔细排查发现电源输出排线内部簧片松动,打火接触不良,部分已烧糊导致仪器供电异常黑屏。

更换显示面板损坏组件,维修电路。组装好仪器通电正常开机,此时客户报修的无法开机已经修复,心想着可以给客户电话来取仪器了,没想到仪器进行出库测试时发现黑屏现象…………

这个黑屏究竟是哪里的问题呢?又得拆机继续检测……刚才只想着如何修复不开机的问题,只排查了显示面板,没注意别的地方。接着继续拆机检测发现显示模块损坏,经过维修处理后仪器正常开机显示正常,经过开机试验一段时间,仪器正常开机显示稳定。终于可以给客户办理出库了。

四、总结:
经过拆机检测更换损坏件后仪器维修结束。此次维修经验总结在维修过程中也不能只关注客户报修的故障问题,应该全面排查仪器存在的故障隐患。

下面西安安泰维修用十年的维修经验为大家总结了一些基本的关于如何判断仪器故障的方法。
1、敲击手压法
经常会遇到仪器运行时好时坏的现象,这种现象绝大多数是由于接触不良或虚焊造成的。对于这种情况可以采用敲击与手压法。所谓的“敲击”就是对可能产生故障的部位,通过小鎯头或其他敲击物轻轻敲打插件板或部件,看看是否会引起出错或停机故障。所谓“手压”就是在故障出现时,关上电源后对插的部件和插头和座重新用手压牢,再开机试试是否会消除故障。如果发现敲打一下机壳正常,再敲打又不正常时,最好先将所有接头重插牢再试,若伤脑筋不成功,只好另想办法了。
2、观察法
利用视觉、嗅觉、触觉。某些时候,损坏了的元件会变色、起泡或出现烧焦的斑点;烧坏的器件会产生一些特殊的气味;短路的芯片会发烫;用肉眼也能观察到虚焊或脱焊处。
3、排除法
所谓的排除法是通过拔插机内一些插件板、器件来判断故障原因的方法。当拔除某一插件板或器件后仪表恢复正常,就说明故障发生在那里。
4、替换法
要求有两台同型号的仪器或有足够的备件。将一个好的备品与故障机上的同一元器件进行替换,看故障是否消除。
5、对比法
要求有两台同型号的仪表,并有一台是正常运行的。使用这种方法还要具备必要的设备,例如,万用表、示波器等。按比较的性质分有,电压比较、波形比较、静态阻抗比较、输出结果比较、电流比较等。具体方法是:让有故障的仪表和正常仪表在相同情况下运行,而后检测一些点的信号再比较所测的两组信号,若有不同,则可以断定故障出在这里。这种方法要求维修人员具有相当的知识和技能。
6、升降温法
有时,仪表工作较长时间,或在夏季工作环境温度较高时就会出现故障,关机检查正常,停一段时间再开机又正常,过一会儿又出现故障。这种现象是由于个别IC或元器件性能差,高温特性参数达不到指标要求所致。为了找出故障原因,可采用升降温法。所谓降温,就是在故障出现时,用棉纤将无水酒精在可能出故障的部位抹擦,使其降温,观察故障是否消除。所谓升温就是人为地将环境温度升高,比如用电烙铁放近有疑点的部位(注意切不可将温度升得太高以致损坏正常器件)试看故障是否出现。
7、骑肩法
骑肩法也称并联法。把一块好的IC芯片安在要检查的芯片之上,或者把好的元器件(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等)与要检查的元器件并联,保持良好接触,如果故障出自于器件内部开路或接触不良等原因,则采用这种方法可以排除。
8、电容旁路法
当某一电路产生比较奇怪的现象,例如显示器混乱时,可以用电容旁路法确定大概出故障的电路部分。将电容跨接在IC的电源和地端;对晶体管电路跨接在基极输入端或集电极输出端,观察对故障现象的影响。如果电容旁路输入端无效而旁路它的输出端时故障现象消失,则确定故障就出现在这一级电路中。
9、状态调整法
一般来说,在故障未确定前,不要随便触动电路中的元器件,特别是可调整式器件更是如此,例电位器等。但是如果事先采取复参考措施(例如,在未触动前先做好位置记号或测出电压值或电阻值等),必要时还是允许触动的。也许改变之后有时故障会消除。
10、隔离法
故障隔离法不需要相同型号的设备或备件作比较,而且安全可靠。根据故障检测流程图,分割包围逐步缩小故障搜索范围,再配合信号对比、部件交换等方法,一般会很快查到故障之所在。

本文由西安安泰仪器维修中心整理发布,欢迎留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