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项目分享】调试一次涨一次姿势。

楼主(2019-03-20):
这几天正在出差,调试一个小型设备!调试分享如下,不对之处,请诸位同仁不吝赐教!

一、系统配置

PLC为西门子200smart主体+模拟量模块EMAM06,触摸屏为威纶通MT8-71IE 1WV,屏和PLC通讯为以太网通讯(当然也可以采用MODBUS 485 2W通讯方式),个人觉得以太网通讯需要一根网线,既可以通讯又可以上载PLC和触摸屏程序,所以一般选择以太网通讯模式,软启动和变频器均为国产品牌(具体品牌不描述)以下介绍均是以太网通讯方式做描述。

软启动拖动电机为110KW,变频器拖动电机为5.5KW,还有一台22KW电机为星三角启动运行,其他都是3KW小电机。设备功能就是把金属废品易拉罐等轻小合金品破碎。由于时间较紧,没来得及拍一些柜子内部照片,很是遗憾!

二、PLC程序编写

以下程序仅为程序一部分,但功能类似的不做介绍

1、启停程序,分为手动和自动两部分

2、自动程序移位指令实现部分

3、系统时间计算程序

4.模拟量编程部分(分主电机电流采集,传送带转速采集,变频器输入频率信号给定等)

PLC基本程序大致如上所述,其他程序就是报警提示,保护,时间设定等琐小程序,不再赘述。

三、触摸屏程序编写

1、主程序(控制功能)

2、时间设定程序

四、其实程序调试过程比较顺利,3台机器一个中午可以搞定(程序复制性强),但是调试过程容易忽略的问题,也是很重要的一环节,提示如下,以分享。

1、PLC和触摸屏的程序下载,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就是电脑IP和PLC,触摸屏IP要在一个网段内既可以,当然PLC也可以通过系统模块修改IP地址(但必须下载以后才有效,和搜索的IP地址未必一样),触摸屏程序下载首先在屏上设定IP地址,触摸屏程序下载过程要输入(也可以搜索到)你所设定的IP地址,必须完全相同才可以下载,否则会报错。

2、模拟量编程不复杂,网络也有类似的程序可以借用,但要注意PLC系统模拟量输入信号和范围的设定要准确,否则上电后模拟量模块会亮闪烁红灯提示错误。一般情况下先检查接线是否有误,然后查看模拟量通道信号设定。

3、PLC和触摸屏通讯反应时间要稍微长一些,发现默认值一般为0.意思是你还没来得及把网线连接,触摸屏就提示没有和PLC通讯连接,此时可以断电重新上电,也可以把通讯相应时间设置稍长一些,比如3S~5S。

4、写好PLC和触摸屏程序后,后者程序控制对应点最好多与PLC程序输入点校对一到两遍,因为一不小心会输入错误,待上电后会发现一些低级性错误。此时只有更改重新下载程序,也比较麻烦的事情!

5、对于程序是否需要加载密码,这个看个人爱好。个人觉得看客户情况,加密码后一定要牢记自己密码,否则每次上传后,需要密码输入很头痛。还有如果你的程序是复制过来带密码的程序,下载过程也会提示需要密码输入。

6、现场外接线最好规范一些,今天总电源线为了省事,只接了三相电源和一根零线,没有接地线处理。结果一旁的断路器会跳闸,后来接地处理后没有问题。有些问题是想不到,有些问题是想到了懒得做。结果总会不一样,所以尽可能不要偷懒。

网友A:
仔细拜读了,分享的很详细,受用

网友B:
类似的现场经验分享真的很好,能学习借鉴到好知识,给楼主一个

网友C:
这个项目的工艺流程是啥

网友D:
 仔细拜读了,分享的很详细,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仔细拜读了,分享的很详细,受用-----------...

一起分享

网友E:
有同感,很多经验都是在一次次犯错中历练来的

网友F(2019-05-10):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触摸屏是设置的IP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仔细拜读了,分享的很详细,受用

网友H(2019-08-02):
受教受教,为自己以后现场调试累积了经验

网友I(2019-10-22):
接线不规范,会有很大的机会吃苦头的

网友J(2020-04-03):
楼主能分享一下项目的工艺流程就最好了

网友K:
楼主不错,工作总结很到位,未来是个经理的料

网友L(2020-05-21):
引用 网友K:
楼主不错,工作总结很到位,未来是个经理的料

网友M:
那个单间启停做得很好,点赞

网友N(2020-08-10):
谢谢分享,很好的学习案例。。。。。

网友:
调试很锻炼经验啊,就是比较辛苦在现场。

网友O(2021-09-07):
看来还是调试长经验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