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克系统转台切削进给时速度不变的

楼主(2019-03-20):
fanuc 0i-md系统转台,编辑程序g0g91a180.f500跟g0g91a180.f800时,感觉速度无变化,机床显示实际转速是1000mm/min,请问是参数问题吗,修改1430等参数后也没感觉变化。快速定位移动速度跟参数相符合

网友A:
转速当然不变,G0本身是快速移动由参数设置,速度的快慢由操作面板上的波段开关或按钮控制。F指令不起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