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9-03-20):
在使用台达通讯中,我想用以太网将PLC和HMI通讯,但是示例中只通讯D寄存器,请问M怎么通讯

网友A:
可以联系供应商。

网友B:
咨询下台达技术客服

网友C:
D是字,一个字,16个位,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
不存在你说的情况,请问你熟悉PLC和触摸屏吗?

网友E:
M就是一个位,我用触摸屏和PLC走以太网通讯都没问题的啊

网友F(2019-04-19):
没太看懂你想说什么,但是台达PLC和其触摸屏通讯时,只需要好对应的IP地址,然后在触摸屏中使用按钮其输入地址中选择(X、M等),然后输入地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