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90-30地址重复问题

楼主(2019-03-21):
程序从PLC上传到PC后,在PME中编译有错误和警报,

错误是地址被重复占用(error:Addrss R00059 on R00059[0] is already used on R00053[06]),

警报是变量和指令不匹配

这是为啥呢?我什么也没做啊,为什么地址就重复占用了,这是为啥呢?小白一枚,恳请大神为小弟解答疑惑!!

楼主:
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种地址占用的错误可以忽略。

具体步骤是,Navigator-Options-general将切中的Duplicate address 点成Ignore 忽略就可以。

楼主:
一下子出现了20个错误,116个警告。都是这种被占用地址,变量命令不匹配的,咋弄啊?我是不是我哪里点错了?

楼主:
有大神解答一下吗!

楼主:
自顶一下,大神快来 啊。。

网友A:
警告可以忽略,但是错误必须处理

网友B(2019-04-26):
正需要学习呢 谢谢楼主,谢谢!

网友C(2025-07-25):
你是不是上传电脑后没有备份,  直接在PME上打开的?   重新打开会出现这个问题; 解决办法:点文件,关闭程序,重新装载程序就可以了;   我遇到过;, 建议大家上传程序后,先备份一份在电脑上; 不要直接用PME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