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规电容那些分类

楼主(2019-03-21):
    安规电容的放电和普通电容不一样,普通电容在外部电源断开后电荷会保留很长时间,如果此时用手触摸就会被电到,而安规电容不存在这个问题。

    出于安全考虑和EMC考虑,一般在电源入口建议加上安规电容。在交流电源输入端,一般需要增加3个安规电容来抑制EMI传导干扰(通过电源线传播的电磁干扰)。它们用在电源滤波器里,起到电源滤波作用,分别对共模,差模干扰起滤波作用。

    安规电容通常分为x型和y型。交流电源输入分为3个端子:火线L/零线N/地线G。X型安规电容就是指跨于“L-N”之间,即“火线-零线”之间的;而跨于“L-G/N-G”之间,即“火线-地线或零线-地线”之间的就是Y型安规电容。

    关于X型安规电容,由于X型安规电容是火线与零线跨接电容,受电压峰值的影响,因此为避免短路,比较注重的参数就是耐压等级,抑制差模干扰。所以X型安规电容按能承受的脉冲电压又分为X1,X2,X3电容。X型安规电容因为电容值一般比较大,因此X型电容一般都是UF级。

    安规电容安全等级应用中允许的峰值脉冲电压过电压等级(IEC664)

    X1>2.5kV≤4.0kVⅢ

    X2≤2.5kVⅡ

    X3≤1.2kV——

    ★X1电容器可能被同样或更高额定电压的Y2或Y1电容取代

    ★X2电容器可能被同样或更高额定电压的X1,Y2或Y1电容取代

    关于Y型安规电容,火线与地线跨接电容要涉及到漏电安全的问题,因此它注重的参数就是绝缘等级,抑制共模干扰。所以Y型安规电容按绝缘等级又分为Y1,Y2,Y3,Y4,电容。基于漏电流的限制,Y型电容的容值不能太大,太大的容值电容会在电源断电后对人对器件产生影响。Y型电容一般都是nF级。

    安规电容安全等级绝缘类型额定电压范围

    Y1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250V

    Y2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150V≤250V

    Y3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150V≤250V

    Y4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150V

    ★Y2电容器可能被同样或更高额定电压的Y1电容取代

    这个就是为什么安规电容分为X和Y型安规电容的原因。至于安规标准,各个国家有一些差别,但额定电压无非就是250和400。各大厂家做的安规电容就是要满足这个安规标准的需求,一个安规电容可以满足Y电容的要求,也有可以做成满足X电容要求。所以就有的安规电容上标X1Y1,X1Y2...等。一般安规电容内部包含了若干个X电容和Y电容,一般为1个X电容,两个Y电容,具体看外标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