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掌握的示波器使用步骤--Agitekservice示波器维修

楼主(2019-03-21):
  1选择和设置探头

  先根据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探头,对于多数测量的信号来讲,你购买的仪器里随带的简单的无源探头就可以用了。

  接下来,设置好探头的衰减,一般常用的是10X,它是很多场合最佳的选择,如果你要测量幅度比较小的信号,可以设置在1X档。

  2接上探头,打开示波器

将探头连接到示波器的第一个通道,打开示波器开关开始运行,你可以看到示波器屏幕上的方格、刻度以及由一条水平线构成的波形,带着微弱的噪声波动。

  屏幕上将显示上次关机前设置好的时间(水平方向)和电压(竖直方向)刻度,你不用管这些,调整相应的旋钮,将示波器放到标准的设置:

  打开通道1,关掉通道2

  设置通道1为直流耦合;

  设置触发源为通道1–没有外接的信号源或其它通道的信号对此进行触发;

  设置触发类型为上升沿触发,触发模式为自动;

  确认示波器探头的衰减设置同你使用的探头的状态一致(例如1X,10X);

  3校准探头

示波器一般在其面板的右下方都会提供一个内部产生、供校准用的高可靠、固定频率和幅度的方波测试信号,它有两个分开的连接点-一个输出校正信号,一个连接系统的地。将探头的接地夹子连接到这个测试信号的接地端,示波器的探头连接到测试信号的输出。

旋转水平向和垂直向的调节按钮,将波形适当地显示在屏幕上,调节“触发”按钮让波形稳定地显示在屏幕上。

  4.对衰减的探头进行补偿

如果探头设置为10X,却发现显示的方波波形不是严格的方波,你需要进行阻抗补偿-用小改锥调节如下图中显示的探头上的并联电容的大小。

  高频时的探头等效电路

在调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屏幕上的波形在变化。

调节直至屏幕上显示的波形为完美的方波。记住,只有在用10X的时候才需要进行补偿调节。

  对于被测的电路来讲示波器探头+示波器等效为一个10MΩ的电阻和Cload的并联,对被测电路工作的影响可以根据这个等效电路来计算。本文转载于西安安泰仪器维修中心网,欢迎留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