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示波器的依据有哪些?【示波器维修】

楼主(2019-03-21):
 那什么时候用示波器?

  在调试电路的输入、输出以及中间系统的时候用以确定信号的频率和幅度,基于这些信息可以判断电路的工作是否正常。

  确定电路中噪声的大小

  判断波形的形状–正弦波、方波、三角波、锯齿波、复合波形等等

  测量两个不同信号的相位差

  示波器的选用依据

  示波器的功能、性能、价格差别都非常大,示波器的选型需要根据使用的场景(考虑到将来所有可能的项目需求)并结合自己的预算进行选择,主要需要考虑的参数如下:

  数字vs.模拟–早期的模拟示波器将输入的电压以电子束的方式直接打在显示屏上;数字示波器内部由微处理器控制,通过模数转换器(ADC)将输入的模拟信号进行量化,并经过一系列的处理后将量化的波形显示出来。一般来讲,早期的模拟示波器带宽相对较低,功能较少,但响应时间也许更快,且没有数字示波器由于采样带来的混叠频率,随着科技的发展目前主流的都已经是数字示波器,除非特殊的场合需要模拟示波器;

  通道数–可以同时处理的模拟信号输入的数量,2通道最为常见,其次是4通道;

带宽–能够可靠测量的模拟信号的频率范围,一般以MHz为单位来表示,下面的图可以看出来如果模拟带宽不够对被测波形的影响。

  模拟带宽对信号波形的影响

  取样率–这是数字示波器特有的指标,反映了对模拟信号以每秒多少次的速度进行采样。有的多通道示波器,当多个通道同时使用的时候采样率可能会降低,一般以MSa/S来表示,示波器的最高采样率应该大于4倍的模拟带宽。

  上升时间–示波器的上升时间决定了其能够测量的最快的上升脉冲,这个指标与带宽高度相关,可以用这个公式来换算:RiseTime=0.35/Bandwidth.

  最大输入电压–每种电子产品都有其能够承受电压的最高极限,示波器的最高输入电压指的是,如果输入的信号电压超过这个值,极有可能会损毁示波器。

  分辨率–表征了对输入电压的量化精度,一般高速的示波器都采用8bit的高速ADC对模拟信号进行量化采样。

  垂直灵敏度–这个值表征了垂直显示的电压量程的最小和最大值,单位是伏/格。

  时间基准–表征了水平的时间轴的灵敏度范围,单位是秒/格

  输入阻抗–如果被测信号为很高频率的信号,即便是非常小的阻抗(电阻、电容、电感)叠加在电路上都会对信号带来比较大的影响。每一个示波器都会对测量的电路增加一定的阻抗,这个阻抗就是输入阻抗,它一般是比较大的电阻(>1MΩ)与比较小的电容(在pF的范围)并联(||).在测量非常高频率的信号的时候输入阻抗的影响就变得比较明显,可以通过调节使用的探头来进行补偿。

以Rigol的DS1204B为例,看看这个示波器的各项指标:

  理解了这些参数的意义,对于你选用合适的示波器非常重要,下一步我们谈一下如何正确使用示波器。本文转载于西安安泰仪器维修中心网,欢迎留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