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脚本程序进行逻辑运算?

楼主(2019-03-21):
数据对象SB1、SB2、KM定义为开关量,如何用脚本程序实现如图的逻辑运算?

网友A:
这个真不知道,没有用脚本做过这方面的。

网友B:
   用两个按钮对应一个变量就应该可以实现。启动按钮关联变量的置位,停止按钮关联变量的复位。

   用脚本语言也可,如果非要做成PLC梯形图的运行的方式,就采用循环策略。几个if语句就行,这样按钮设置成按1松0和按0松1方式,不如直接用按钮实现。

网友C(2020-01-17):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按钮对应一个变量就应该可以实现。启动按钮关联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