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耐视软件打开异常

楼主(2019-03-21):
因为本公司新设备采用了很多视觉功能,大多都是康耐视的。所以本人自己就下载康耐视软件in-sight来学习。

前面下载后使用一切都正常,第二天出现打开软件所有图标都是灰色无法编辑,而且没有显示连接状态。无法仿真。下图。尝试卸载软件重新安装问题依旧。

2.后面发现软件其实无法加载完成,打开软件后一直停留在正在扫描网络的页面,造成无法编辑仿真。手动更改了IP没有效果。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求大神帮帮我这个小菜鸡。感激不尽。

网友A:
这种情况解决办法。1.查看PC端本地连接是否正常,是否在同一网段。

                             2.可以尝试在图1界面打开In-Sight网络,查看In-Sight传感器                                 查看相机是否在线,然后点击尝试手动连接。

                             3.可以尝试卸载重新安装软件。

造成这类原因无非就是扫描不到相机网络,或者软件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解决办法。1.查看PC端本地连接是否正常,是否在同一网段。                             2.可以尝试在图1界面打开In-Sight网络,查看In-Sight传感器                                 查看相机是否在线,然后点击尝试手动连接。                             3.可以尝试卸载重新安装软件。造成这类原因无非就是扫描不到相机网络,或者软件错误。

首先谢谢大神百忙之中的回复。

1我尝试过卸载软件重新下载。问题没有解决。

2.软件上好像没有单独设置网路的选项。只能改变电脑的ip,我试过还是不行啊。

网友A:
第一张图左上角In-Sight网络,正常会显示一个ADMINISTRATO和相机的型号,如果只有前面说明相机网络有问题也就是硬件网线松动导致相机不在网段中。如果两个都有,就可以点击相机尝试连接。      也可以尝试菜单栏 系统--将传感器/设备添加到网络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这种情况解决办法。1.查看PC端...

楼主:
我又重新安装了一遍,有提示报错,如上图。

大致意思是安装程序具有访问此目录的不充分特权,无法通过管理员继续登录或与系统管理员联系。

但是我还就不明白为什么安装不上了。求大神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又重新安装了一遍,有提示报错,如上图。大致意思是安装程序具有访问此目录的不充分特权,无法通过管理员继续登录或与系统管理员联系。但是我还就不明白为什么安装不上了。求大神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亲们!!!!

网友B(2019-12-20):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楼主 我又重新安装了一遍,有提示报错...

楼主如何解决的,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C:
这个应该是选项里面有个什么注册的东西,你需要进入康内视官网进行注册给里面的发一封邮件,会得到一个临时管理的,然后到本地填入给你的那个什么码,就可以使用了,以前弄过,忘记了,基本都是这样操作的

网友D(2020-03-12):
注册码没有填写,软件安装好后可以在康耐视官网上申请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