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700-110HFF2变频器减速停车问题

楼主(2019-03-22):
SJ700-110HFF2执行减速停车后,变频器从70HZ降到0HZ后,运行信号断开,电机不能完全停止,会发生这种情况:电机慢慢转,需要两分钟左右才能完全停止,该台变频器正常使用3个月了,之前都是正常的,电机完全停止在变频器设定的减速时间内停车。但是今天客户告知,电机不能完全停止,有缓慢的转动。

该台变频器接了2个外置刹车电阻,每个刹车电阻的阻值是70欧姆、功率800W,

       做了以下测试:

        1)、初始化变频器参数,重新写入参数,问题没有决解,还是存在减速停不下来,电机慢慢转动

         2)、调整C96参数,从720减到660,减速时间有原来30改成40,问题没有解决。

         3)、测量外置刹车电阻,组织正常,停止方式选择的是:0(减速   停车)

请问各位老师:是什么原因导致在变频器输出频率为0 ,运行指令断开后,电机还能慢慢转动。

网友A:
楼主,你的现场电机安装方式是垂直安装还是?还有频率信号是通过什么方式给变频器的?0HZ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网友B:
看来电机不大,没说明制动单元是内置还是外接。如果制动单元故障,就是这个现象。最简单的办法,停车后摸摸制动电阻是否有温度?如果有直流钳形表,可测量制动电阻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现场电机安装方式是垂直安装还是?还有频率信号...

感谢您的帮助。

变频器是垂直安装的,频率是通过modbus RTU. 关于频率参看,1是通过PLC的在线监控,2是通过变频器的本身自带的监控模式d001查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电机不大,没说明制动单元是内置还是外接。如果制动单...

您好!

     变频器外接制动电阻,外接制动电阻是好的。我上文有说过是刹车电阻即制动电阻。测试电阻值是好的。

网友B:
制动单元内置,不拆机不能判断制动单元是否故障。所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测量制动电阻的电流或温度。

你大概没明白我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动单元内置,不拆机不能判断制动单元是否故障。所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测量制动电阻的电流或温度。你大概没明白我的意思。

谢谢,我周一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