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西门子博图v13的详细安装教程和激活

楼主(2019-03-22):
下载安装后出现很多错误!求各路大佬帮帮忙!有偿帮忙!

网友A:
应该是Windows Modules Installer服务被禁用,开始 - 运行(输入:services.msc)- 确定或回车,打开:服务(本地)。我们在服务(本地)窗口找到:Windows Modules Installer服务,查看是否被禁用。如果Windows Modules Installer服务被禁用,我们必须把它更改为启用 - 手动,重启计算机,再安装应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Windows Modules Installe...

好的,感谢,我试试

网友B:
装完系统后建议优先考虑安装西门子软件,杀毒软件也先不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