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DSQC652组输出信号设置

楼主(2019-03-23):
各位大神,我学习ABB机器人有一段时间了,但是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DSQC 652组输出信号设置。

1、按手册上说的(SETGO)信号数跟值得范围,如下图1和图2

2、叶晖老师讲的是组信号是4个的组信号图3是叶晖老师老师讲的。

3、我现在对如果不是4个信号而是只有2个或者是5个,6个情况又如何设置。是不是像如图4和图5这种。

4、如果不是,请高手帮我解答,小弟非常感谢。

5,小弟我不好意思啊,没有积分给。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困惑我好久了。

网友A:
左高右低,按8421码来求十进制的值。 PLC有没有调过?跟欧系PLC的字节处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高右低,按8421码来求十进制的值。 PLC有没有调...

那像我问题里的如果只有2个信号,或者是5个信号的如何做呢?

网友B:
兄弟,2进制嘛没学过吗?上面说了左高右低,如果像你说的需要5位,那就是16/8/4/2/1,根据每位的0/1码计算。如果5位值为10011,那计算就是16+0+0+2+1

再小白一点就是2的4次方+2的一次方+2的0次方。两个信号就只有2的0次方和2的一次方两位,不更简单了么?大学里面的C语言的基础啊。

楼主(2019-07-25):
引用 网友B:
兄弟,2进制嘛没学过吗?上面说了左高右低,如果像你说的...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2进制嘛没学过吗?上面说了左高右低,如果像你说的...

谢谢你,按叶辉老师的书和技术手册来看,是跟你说的反着,按从左到右的,如果5位值为10011,那计算就是1+8+16=25。我之前走入一条死胡同,老想着按8421码,谢谢你,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