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组态惹的祸

楼主(2019-03-23):
最近在车间遇到西门子ET200S从站中的输出模块因环境潮湿而烧坏。

找到了一模块但订货号有些区别进行了更换(在不更改硬件组态的情况下,事实是可以匹配的。),但更换之后还是显示BF报警。因此也对IM151接口模块也进行了更换,故障还是没有解决,排除了接口模块的问题。继而从输出模块找问题,从后面的从站拆了个输出模块进行更换,故障解决了。因此就判定了故障在输出模块上。就把原先拆卸下来的换回去了。想着该站有一个输出模块属于备用模块,直接去掉并在硬件组态组态上删掉订货号。

       接着又有问题出现了,在修改完组态下载时出现如下图信息。

下载CPU 315-2DPCP 342-5时出现与硬件组态的接收站的连接存在问题。考虑是改了从站模块,它是连接在CP 342-5上的模块,因此想着必须要下载CP 342-5的硬件组态。没有考虑单独下载CPU硬件组态(实际上硬件组态已经下载进去),以为是设计者在组态时设计了保护程序不可随便更改硬件组态(事实上我已修改了)。

     最后还是考虑回到最古老的办法,恢复原先的硬件连接从后面的从站拆卸模块全部更换,故障还是存在。费力了,不知道怎么解决。后来突然想到硬件组态还没改回来,从原先备份的程序中下载硬件组态后,问题解决了。其实硬件只烧了一个模块其余都是正常的,归根结底都是硬件组态惹的祸。

       最后,有个小插曲,自己在排除故障时,拨动了CP 342-5Profibus DP模块上的按钮开关到ON,之后回拨到OFF,但是没有回拨到位,导致CP 342-5模块一直处于BF报警状态,不能与其他PLC进行通讯,最后也是花费了好长时间才发现是这个问题。在后期处理问题时还是要细心呐。

网友A:
楼主类似的帖子可以参与我们的2019我在现场之经验分享的有奖活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类似的帖子可以参与我们的2019我在现场之经验分享...

怎么参与呢?

网友A:
回复内容:这是有奖项目分享的活动链接,您看看

http://bbs.gongkong.com/d/201903/785834_1.shtml

发帖参与即可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楼主类似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