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编码器脉冲转换为距离

楼主(2019-03-23):
各位大佬,请问我现在知道一个编码器的脉冲,怎么在三菱PLC200上实现转换成距离?

网友A:
可以计算伺服电机一圈要多少个脉冲,伺服电机转动一圈机台移动距离后就得到一个脉冲对应的距离,让计算方便可以设一个方便计算的电子齿轮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计算伺服电机一圈要多少个脉冲,伺服电机转动一圈机台...

我对这个一点思路都没有,不知道怎么去做。脉冲是1024P/r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可以计算伺服电机一圈要多...

伺服电机转动一圈需要的脉冲数n,转一圈机台移动距离m,电子齿轮比p    n/p时转一圈上位机发的脉冲数     m/n/p是上位机每个脉冲机台运动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就是普通的曳引轮,不是伺服电机。

网友B:
测出编码器的周长不就知道1024个脉冲对应的距离了

网友C:
通俗的讲首先搞清楚编码器一圈发送多少个脉冲,然后搞清楚编码器链接的轴旋转一周物体移动的距离,这样关系就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通俗的讲首先搞清楚编码器一圈发送多少个脉冲,然后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