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编写程序有哪几种方式?

楼主(2019-03-23):
除了在示教器上编程这种方法,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进行编程的?(就是在电脑上编好程序以后直接通过U盘或者网线下进去)

那个在虚拟机上使用的officelite只是仿真实际的示教器练习用的吧?可以在那里编程然后下载吗?

workvisual只是一个配置IO及总线等参数的工具吧?但是我看见好像那里也有编程窗口,那里能编程吗?

还有一个orangeedit,这个软件好像是专门进行KRL编程的,编完以后如何下进机器人里?

谢谢指教!!

网友A:
我刚好了解过这个问题,officelite只是对示教器的仿真,可以做编程,但功能和示教器没有区别,编好的程序(src和dat文件)储存在虚拟机C盘/KRC/ROBOTER/KRC里,可以直接拷贝出来。怎么做离线编程的软件可以分为KUKA的和第三方的两种类型:

①kuka官方软件,根据介绍kuka sim pro和kuka.cnc可以做离线编程,前者可以和officelite联接,实现编程并仿真,后者主要针对机器人加工。

②第三方的主流编程软件也能做,比如CAM软件:UG NX、DELMIA等,现在都能直接生成src程序;机器人编程软件:RobotMaster等。

另外,在机加工方面,现在KRC4的库卡机器人好像都可以直接使用NC程序进行加工了,不再拘束于KRL语言的程序,这方面的信息可以去了解西门子的SINUMERIK Integrate Run Myrobot和库卡的KUKA.CNC Sinumerik介绍。

我最近也在做这方面,想问下你用的KUKA机器人是KR C几的版本?可以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好了解过这个问题,officelite只是对示教器...

那workvisual能编程吗?orangeedit呢?

楼主:
1357006186(1).png如上图,workvisual里不是可以编程吗?为什么都在用orangeedit编程啊?

楼主:
顶一下,有没有人能帮我解答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上图,workvisual里不是可以编程吗?为什么都...

workvisual里面可以编程,把网线连接到机器人上还可以实现在线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如上图,workvis...

恩,谢谢,那这样说的话,一般应用的话,像IO配置等组态,以及程序编写这两大块内容,workvisual一个软件便可以做到(按你说的还可以在线更改、监控?)。无需再用orangeedit这种专用KRL编辑软件(虽说是专用,但是没有在线功能吧,而且下载程序的话需要把文件拷到U盘上再下到机器人控制器中,也麻烦把?)

网友C:
orangeedit是可以编程的,编好后通过U盘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D: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D:
进来看一看,学习学习

楼主(2019-04-22):
引用 网友C:
orangeedit是可以编程的,编好后通过U盘下载就...

嗯嗯,那workvisual呢?可以用它编写及修改程序吗?然后直接下到控制器中

网友E(2021-04-22):
来膜拜大佬们

网友F(2021-08-11):
wv里面在线编辑就行,or也可以离线写逻辑编程

网友G(2022-08-22):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H(2023-12-29):
膜拜大佬。。。我感觉orangeedit真难用

网友I:
是不是可以用示教器直接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