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X3U+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9-03-23):
要求:采集现场温度,4-20ma,温度10-40,怎么在触摸屏上显示,本人新手,小白,求教各位大神,给个梯形图,跪谢了!~

网友A:
模拟量数据处理很简单的,以上是我项目里面模拟量的处理(电压信号,电流信号类似),程序在PLC系统手册里面都有标准的,照着写就可以了,将整型数据采集到PLC以后,再根据实际工程量转换为对应的工程量数据,这里主要是需要用到减加乘除及数据转换指令(注意寄存器大小)。还有就是硬件接线不能出错。

网友A:
如果你需要我的源程序,留下邮箱发给你,包含对应系统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