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大佬帮助!trio控制伺服驱动器速度模式

楼主(2019-03-23):
我现在在尝试用trio的mc403控制伺服驱动器 我是把mc403的5接开关电源的24V+  mc403的8接24V-  mc403的7接伺服驱动器的25 mc403的8接伺服驱动器的13 程序就是用help里DAC的例子程序 但现在电机无法转动 希望有大佬可以指点一下啊啊啊 mc403和伺服驱动器还有程序图在附件里

网友A:
希望大佬帮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B:
您好 我刚开始学习trio 可以向您请教问题么?

网友C(2019-04-26):
程序写好了,电机无法启动,你还是要从驱动器着手,看看伺服驱动器里面参数设置正确与否,有时候不能只看程序OK就觉得伺服一定会动起来,或许就是因为一个参数设置错误导致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