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ID控制升温速率?

楼主(2019-03-23):
如题   PLC中的pid可以让温度已设定斜率上升吗  用调压模块驱动加热  用PLC能不能实现  可以传授一下嘛 万分感谢

网友A:
对温度控制要求很准确吗,如果不用精确控制只用P参数就可以

网友B:
一般设置PID吧。

按设置的斜率,感觉有点难。

网友C:
用温度模块采集温度    然后P   I   控制    根据参数调整一下就能实现

网友D:
加快控制速度的话增大比例系数P即可,但要根据系统实际情况,过大易完成系统超调,震旦频繁

网友E:
分段控制,无其他办法。或选用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