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面域修剪surftrim命令如何使用?

楼主(2019-03-24):
  在使用浩辰CAD软件绘制图纸的时候,CAD面域修剪如何使用surftrim命令?接下来,跟着小编的步骤看一下吧!

  1、首先,说个关键参数:surfaceassociativity,1值时(默认)是随剪切面变化而变化的,0值是不变的。

  (1)在平面或曲面上,画一个封闭线段图形,例如画一个圆

  (2)执行surftrim命令,选择被切面(长方形面),选好后回车

  2、选择剪切对像(圆形,直接点不好选,可以用框选),选好后回车

  3、最后,点一下要剪的地方(圆内)。

  4、如果删除这个圆则修剪就恢复了,移动的话位置也会跟着动。要永久修剪的话,需要更改surfaceassociativity的值,直接输入这个命令,将默认值1改为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