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15MC如何设置旋转轴?旋转轴和直线轴的插补?

楼主(2019-03-24):
台达的DVP-15MC 系列运动控制器如何设置旋转轴?旋转轴和直线轴的平面插补是否可以按照两个直线轴插补的方式?

网友A:
不要用台达的,建议用汇川

网友B:
回复内容:人要求是是用台达呀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台达的,建议用汇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人要求是是用台达呀对: 网友A  ...

台达垃圾的很!慢慢您会知道的!

网友C(2020-09-30):
不知道呀,我也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