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西门子变频器维修完成后上电前检测方法

楼主(2019-03-25):
很多用户在西门子6SE70变频器维修时,通常认为更换有故障的电路板或者模块,然后上控制电显示正常即认为变频器维修完成可以上电试运行。其实不然,这样做很危险,有时候会导致变频器发生更严重故障甚至炸机。http://www.cncswx.com
下面介绍一种简单的西门子变频器维修完成后的测试方法,主要使用了西门子6SE70维修专用测试盒

1、变频器断电后,拆下变频器输出侧电机接线,拆下CUVC,插入6SE70维修专用测试盒适配板
2、在西门子变频器X9端子处接入24V控制电,同时在直流母线上加入24V直流电;按照西门子6SE70变频器维修专用测试盒使用方法,依次测量A、B、C、D,如果未通过测试代表变频器存在故障,如果通过测试则可进行下一步;(变频器维修检测主要对变频器内低压控制电压、电流信号、电压信号、传感器信号、风机启动测试、IGBT触发信号等等进行测试)
3、撤下西门子6SE70变频器专用维修测试盒,插入另一块无故障的CUVC板,在X9端子接入24V,直流母线接入24V,同时移除变频器至电机侧接线,上电对CUVC板工厂复位后,更改参数P372=1,使能模拟运行。
4、此时在PMU面板上启动变频器,同时增加输出频率,当频率增加到50HZ时,频器输出侧U、V、W相间会有19V左右交流电压,可用万用表交流档测量。如果这一步运行过程中报故障,则未通过测试,变频器存在故障;若能通过,变频器不报故障,则说明变频器通过模拟运行,变频器的基本功能基本正常,已满足上强电条件。

5、如果条件允许,建议做一次VF启动:强电部分进线连接正常后,不要连接变频器至电机侧连线,让变频器空载运行。将P100=0,控制方式改为V/F开环控制。启动变频器,增加频率,可以测量输出测电压。若未通过测试,则变频器有故障,若通过测试则可进行下一步
6、带载完全运行测试,通过1-5步简单测试,可以防止由于变频器维修时直接带载运行导致更大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