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排除线切割机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9-03-25):
  怎样排除线切割机变频器故障

  今天,小编为各位讲解一下怎样排除线切割变频器故障。

  一、负载短路:1.变频器与电机接线相间短路。2.逆变模块损坏。——解决方法:1.检查电机线圈是否短路。2.检查电机绝缘是否变差。3.寻求厂家服务。

  二、散热器过热:1.环境温度过高。2.风扇损坏。3.风道堵塞。——解决方法:1.降低环境温度。2.更换风扇。3.清理风扇。

  三、电机过载:1.电网电压偏低。2.电机额定电流设定不正确。3.V/F曲线不适合。4.普通电机长期低速大负载运行。5.电机堵转或负载突变过大。6.电机功率偏小。——解决方法:1.检查输入电源。2.检查电机额定电流是否设置正确。3.调正V/F曲线和转矩提升。4.选用专用电机。5.检查负载和电机是否堵转。6.选择功率合适的电机及变频器。

  四、变频器过载:1.电网电压偏低。2.负载过大。3.加速过快。4.对旋转中的电机实施再启动。——解决方法:1.检查输入电源。2.选择功率更大的变频器。3.增加加速事件。4.避免电机旋转中启动。

  五、串行通讯故障:1.波特率及奇偶校验方式设置错误。2.通讯长时间中断。——解决方法:1.检查通讯参数是否正确。2.检查通讯借口配线。

  六、端子上的外部故障:1.外部故障输入端子动作。——解决方法:1.检查外部设备输入。

  七、输入缺相:1.输入R、S、T有缺相。——解决方法:1.检查R、S、T输入线。

  八、输出缺相或不平衡:1.输出U、V、W有缺相。2.负载三相严重不平衡。——解决方法:1.检查U、V、W三相电机接线。2.检查负载。

  九、EEPROM故障:1.功能码参数写错误。2.EEPROM损坏。——解决方法:1.恢复出厂值。2.寻求厂家服务。

  十、键盘与控制板通讯中断:1.键盘与控制板连线损坏。——解决方法:1.更换键盘与控制板的连接线。

  十一、bCE制动单元故障:1.制动线路或制动管损坏。2.外接制动电阻偏小。——解决方法:1.检查制动单元,更换制动管。2.选择合适的制动电阻。

  十二、PCE参数复制错误:1.参数拷贝时键盘与控制板的连接线国产,参数传递过程中受到干扰。2.参数下载时键盘保存的参数与变频器的参数不匹配。——解决方法:1.减短键盘与控制板的连接线长度以降低干扰。2.下载时确认键盘保存的参数是否与变频器类型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