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电机内膜切换茶叶包装机

楼主(2019-03-25):
一、简介

本款茶叶包装机既能包绿茶也能包红茶,绿茶需要内膜,红茶没有内膜。所有动作由步进电机和电磁阀完成。

二、工艺流程

动作分绿茶(有内膜)模式和红茶(无内膜模式)。绿茶模式:启动,取外袋,左转90°,外袋交接,张袋下;同时取内膜,封内膜,切内膜,下料,送内膜筷子出来,夹内膜,右移,张袋上,筷子退,张袋下,插袋下,关仓门,夹袋,抽真空,封口,开仓门,仓夹开下袋,完成。红茶模式不包含所有内膜动作,张袋后直接下料,包装动作和绿茶一致。

电控配置:LEVI700LK+LX3V-3624MT-4H+LX3V-4PGB*3+DM542步进电机*15+DM860*1+电磁阀*4+接近开关*16

三、程序简要介绍

HMI设计

1、主画面

用于显示当前速度和产量,控制启停,调整封口和包装时间,切换模式。

2、参数画面

用于选择功能,修改动作参数,调整动作位置。

3、调试界面-取袋/旋转

此画面主要用于机械厂调试机械时用,在出厂值的基础上,根据电机,机械,微调加减速时间,速度,位置。调好之后,此画面设密码,一般不对终端客户开放。

PLC程序设计

1.4PG模块部分

2.主流程

用deco指令来做流程,简单明了,方便修改添加程序。

3.异常处理

如袋未进真空室报警,会停机,启动后继续当前流程。

四、设备图片

五、总结

该设备用到了多个步进电机,每个电机需要的力和速度不同,在调试过程中,要设置合适的细分和电流。并且PLC发脉冲的频率和加减速时间要设置好,在保证动作能稳定运行的情况下再提高速度。茶叶包装机在实际工作中会因为机械,包装袋,电机,接近开关,光电问题而不能正常工作,这时候程序需要做保护,有的异常需要复位重启,有的则只需要按启动继续工作,不论哪种报警都应在触摸屏提示,触摸屏没有提示则说明程序没有检测到异常,操作人员不允许随意触碰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