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项目分享】+西门子硬件惹的祸

楼主(2019-03-25):
最近在车间遇到西门子ET200S从站中的输出模块因环境潮湿而烧坏。硬件监控如下:

找到了一模块但订货号有些区别进行了更换(在不更改硬件组态的情况下,事实是可以匹配的。),但更换之后还是显示BF报警。因此也对IM151接口模块也进行了更换,故障还是没有解决,排除了接口模块的问题。继而从输出模块找问题,从后面的从站拆了个输出模块进行更换,故障解决了。因此就判定了故障在输出模块上。就把原先拆卸下来的换回去了。想着该站有一个输出模块属于备用模块,直接去掉并在硬件组态组态上删掉订货号。

接着又有问题出现了,在修改完组态下载时出现如下图信息。

下载CPU 315-2DP与CP 342-5时出现与硬件组态的接收站的连接存在问题。考虑是改了从站模块,它是连接在CP 342-5上的模块,因此想着必须要下载CP 342-5的硬件组态。没有考虑单独下载CPU硬件组态(实际上硬件组态已经下载进去),以为是设计者在组态时设计了保护程序不可随便更改硬件组态(事实上我已修改了)。

最后还是考虑回到最古老的办法,恢复原先的硬件连接从后面的从站拆卸模块全部更换,故障还是存在。费力了,不知道怎么解决。后来突然想到硬件组态还没改回来,从原先备份的程序中下载硬件组态后,问题解决了。其实硬件只烧了一个模块其余都是正常的,归根结底都是硬件组态惹的祸。

最后,有个小插曲,自己在排除故障时,拨动了CP 342-5上Profibus DP模块上的按钮开关到ON,之后回拨到OFF,但是没有回拨到位,导致CP 342-5模块一直处于BF报警状态,不能与其他PLC进行通讯,最后也是花费了好长时间才发现是这个问题。在后期处理问题时还是要细心呐。

网友A:
类似的经验分享真的挺好的,自己总结了,我们也学习经验了,感谢

网友B:
楼主文章写的很好,为啥放个word和内容一样供下载,还收3个积分。-_-|||

网友C(2019-05-10):
楼主配电柜里没有那个空调吗

楼主(2019-06-27):
引用 网友C:
楼主配电柜里没有那个空调吗

就一个200的从站的小柜子,不需要风扇

网友D:
能够有这样的原创经验分享出来,十分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楼主配电柜里没有那个空调吗 ...

做事要严谨些 不要省那点钱

楼主(2019-08-08):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

这种ET200从站模块的柜子设计都不需要风扇的,没有大功率发热,只是一个从站的输入输出模块,柜子大小60CM*50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