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STL语言看不懂,求大佬解释一下

楼主(2019-03-25):
RT:

      这段STL语言有没有哪位大佬给解释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有大佬在吗,帮帮忙啊。

网友A:
程序段1:

1、将initial_address的值装入ACCU1

2、左移3位,因为对地址的寻址必须为X.0方式,因此需要左移3位。

3、将左移后的值送入pointer_start中,如果前面是60的话,现在是60.0了

4、将pointer_start的值送入地址寄存器AR1中。

5、打开数据块

6,7、装入循环次数

8、9,10、AR1指向地址中的值与0比较

11、比较,不等于0则跳转并将输出置位。

12、如果等于0,那么地址寄存器+1,指向后一个字节内容。

13、继续循环比较

14、如果循环比较都为0,那么就复位输出。

程序段2:

对BR位进行管理,也就是ENO端的控制。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段1:1、将initial_address的值装入...

     我似乎明白了一点,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B:
楼主真给力阿

网友C:
这样的指令就得一条一条的读取,遇到不明白的指令查找帮助文件,其实就像梯形图一样的,逻辑性强些而已!

网友D:
看管了梯形图,很不习惯看这个

网友E:
习惯梯形图,看这个太费劲了

网友F:
完整

系统的仿真

网友F:
 我似乎明白了一点,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G:
很棒啊,跟着大家学习了

网友H:
之前写过一段循环将200多个模拟量输入点的原始值MAP到DB中的程序,确实感觉用STL操作起来非常方便。STL难点是在于指针的运用。一般前提是要对高级语言有点数才行。

网友I:
完全看不懂

网友J:
真的看不懂啊

网友K:
高手,如此优秀

网友L(2019-04-28):
这个是对你输入的DB块号,从第几个字节开始,往后字节长度是多少这个区间内,判断是否有不等于0的。如果全部为0,输出为false  否则输出为true。

这个还不是最优的,我写过跟这个功能一样的。不用输入DB块号和长度,其实地址都不用输的。用的是ANY数据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