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com口通讯不了

楼主(2019-03-25):
组态王用编程口可以通讯,但是用com口就不行,参数我都试过了,就是不好用,我的plc是三菱FX2N,64MR

网友A:
组态王有一个地址设置你设置了吗,正确吗,驱动是选择三菱那个FX系列吗,还有就是变量选择是不是对应你那个做好的设备变量地址呢,还有就是你电脑有COM驱动吗,在计算机的设备管理看一下你的驱动COM端是多少,要与组态王和三菱一致

网友B:
自己写的不能回复,复制别人的却能回复。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态王有一个地址设置你设置了吗,正确吗,驱动是选择三菱...

地址我设置的00,驱动选的FX2N_485,用的com3,com应该有驱动,我用它连接works2可以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