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文本功能可以带数据吗

楼主(2019-03-26):
图一跳转图二,功能键能带设置线圈吗?

网友A:
需要设置线圈才有对应线圈输出,还有后面端子接线不能接错

网友B:
可以的,没有问题,但是楼主这是什么品牌的,那个型号

网友C:
设置为对应的地址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没有问题,但是楼主这是什么品牌的,那个型号

op320-a,线路没问题,主要是不会设置,PLC里对应手动设置,=(LD D1 K4)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设置线圈才有对应线圈输出,还有后面端子接线不能接错

    线圈设置了,页面跳转就用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为对应的地址就好了

可能是对应的地址不对!但是不了解,所以求助大神帮帮忙!有哪位大神帮我设置一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有手册吗?发上来帮你研究一下

网友D:
不是很懂,应该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手册吗?发上来帮你研究一下

op320-a在百度一查就能查到!或去信捷网可以查到,在这里发上来!没那么详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