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S120报F7901故障

楼主(2019-03-26):
最近在调试西门子变频器S120用于行车的提升,程序里给变频器上升 下降分别设置了四个挡位,在设备吊着重物上升时,无论高速还是低速设备运行均正常,在设备吊着重物下降时,一档二档低速运行时正常,但三档四档高速运行时就会报F07901变频器超速故障。请群里的大神们给指点指点,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应该是参数设置不当

网友B(2019-12-16):
你好!你这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不过是ABB变频器,32吨钩,吊重物就是这样情况,吊二十吨重,上钩没问题,下钩用50转正常,改为100转就失控,转速直线上升,变频报超速故障。

网友C(2020-03-23):
我也遇到了 西门子G120变频器 上升正常 下降时速度越来越快最后就报警7901 请教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