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永宏PLC通讯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9-03-26):
这是我看到的一个永宏通讯参数,标记的400035是怎么来的,请大神讲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根据你需要通讯的对象的地址来的,这些地址由设备厂商定义。

HAVE FUN!

网友B:
这个就是通讯地址而已,比如下面是西门子200地址定义,永宏的楼主自己查一下,都是类似的,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