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维修常见故障及优缺点

楼主(2019-03-26):
三菱变频器会经常出现下列常见的故障现象:
(1)变频器输出缺相。逆变电路中有一个桥臂不工作,导致变频器输出缺相。这可能是由于逆变模块中有一个桥臂损坏,此时需要更换逆变模块。另外.驱动电路有一组无输出信号也会使逆变电路有一个桥臂不工作,此时变频器维修检查处理损坏的驱动电路。http://www.cncswx.com
(2)变频器输入缺相。当变频器的输入电源发生缺相、发生瞬时停电、输入电源的接线端子松动和三相不平衡时,都会发生变频器输入缺相。维修变频器输入缺相可能将直接导致直流母线回路电压处于较低的电压值或是纹波系数增大,进一步损害变频器。因此,必须从硬件回路成软件回路对输入缺相进行检测并报警。

(3)变频器过载故障。变频器运行过程榆出电流大于等于变频器额定电流,但达不到变频器过流点,在运行一段时用后就会产生过我保护。维修变频器过载的原理是保护桉反限时曲线i2t即指动作限时与通入电流大小的二次方成反比,通入电流越大,则动作时限越短,该曲线在出 厂时由机型参数唯一确定,用户不能改。
(4) 变频器过热故障。变频器作为一种变流器,其核心器件为电力电子,因此在运行 过程必定要产生一定的功耗。变频器维修处理好散热,降低温升,从而可以提高元器件的可靠性。
使用三菱变频器采用以下技术具有的优点如下:
(1)三菱变频器采用的RS485通信网络具有设备简单、容易实现、传输距离远、变频器维修方便等优点,用户可通过上位机开发通信程序,监控变频器的运行。它可以利用变频器自带的RS485接口,结合三菱变频器的FX2N-485-BD或FX3U-485-BD模块进行通信控制。

(2)三菱变频器的CC-Link通信具有性能卓越、应用广泛、使用简单、节省成本等突出优点。CC-Link提供循环传和瞬时传输两种通信方式。一般情况下,CC-Link主要采用广播一轮询(循环传输)的方式进行通信。
(3)三菱变频器采用PROFIBUS通信是目前最流行的总线之一,三菱700/500等系列变频器具有与PROFIBUS现场总线连接的通信功能,它可由主站向变频器发送各类命令,起停、多段速选择、频率设定、修改参数和故障复位等,主站可从读取变频器维修时的相关信息,运行方向、输入输出端子状态、运行频率(转速)、电流、电压、参数内容和故障代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