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机电机轴承出异常声响原因和解决方法分享!

楼主(2019-03-26):
弹簧机在运作过程,电机轴承出异常声响是比较常遇到的问题,出现这种异响的原因有很多,要想解决故障要先找出对应的问题,下面奥领给大家分享一下 弹簧机电机轴承出异常声响原因和解决方法!

1、 保持器声“唏利唏利……”:

原因分析:由保持器与滚动体振动、冲撞产生,不管润滑脂种类如何都可能产生,承受力矩、负荷或径向游隙大的时候更容易产生。

解决方法:A、提高保持器精;B、选用游隙小的轴承或对轴承施加预负荷;C、降低力矩负荷,减少安装误差;D、选用好的油脂 。

2、 连续蜂鸣声“嗡嗡……”:

原因分析:马达无负荷运转是发出类似蜂鸣一样的声音,且马达发生轴向异常振动,开或关机时有“嗡”声音。

具体特点:多发润滑状态不好,冬天且两端用球轴承的马达多发,主要是轴调心性能不好时,轴向振动影响下产生的一种不稳定的振动。

解决方法:A、用润滑性能好的油脂;B、加预负荷,减少安装误差;C、选用径向游隙小的轴承;D、提高马达轴承座刚性;E、加强轴承的调心性。(注:第 五点起到根本改善的作用,采用02小沟曲率,01大沟曲率。)

3、 漆锈:

原因分析:由于弹簧机电机轴承机壳漆油后干,挥发出来的化学成分腐蚀轴承的端面、外沟及沟道,使沟道被腐蚀后发生的异常音。

具体特点:被腐蚀后轴承表面生锈比第一面更严重。

解决方法:A、把转子、机壳、晾干或烘干后装配;B、降低电机温度;C、选用适应漆的型号;D、改善电机轴承放置的环境温度;E、用适应的油脂,脂油引 起锈蚀少,硅油、矿油最易引起;F、采用真空浸漆工艺。

4、 杂质音:

原因分析:由轴承或油脂的清洁度引起,发出一种不规则的异常音。

具体特点:声音偶有偶无,时大时小没有规则,在高速电机上多发。

解决方法:A、选用好的油脂;B、提高注脂前清洁度;C、加强轴承的密封性能;D、提高安装环境的清洁度。

5、 高频、振动声“哒哒......”:

具体特点:声音频率随轴承转速而变化,零件表面波纹度是引起噪音的主要原因。

解决方法:A、改善轴承滚道表面加工质量,降低波纹度幅值;B、减少碰伤;C、修正游隙预紧力和配合,检查自由端轴承的运转,改善轴与轴承座的精度安 装方法。

6、 升温:

具体特点:弹簧机轴承运转后,温度超出要求的范围。

原因分析:A、润滑脂过多,润滑剂的阻力增大;B、游隙过小引起内部负荷过大;C、安装误差;D、密封装备的摩擦;E、轴承的爬行。

解决方法:A、选用正确的油脂,用量适当;B、修正游隙预紧力和配合,检查自由端轴承运转情况;C、改善轴承座精度及安装方法;D、改进密封形式。

7、轴承手感不好:

具体特点:用手握轴承旋转转子时感到轴承里面杂质、阻滞感。

原因分析:A、游隙过大;B、内径与轴的配合不当 ; C、沟道损伤。

解决方法:A、游隙尽可能要小;B、公差带的选用;C、提高精度,减少沟道的损伤;D、油脂选用。

以上是弹簧机电机轴承出现异常声响的常见原因,只有认真检查发现原因就可以进行对应处理,平常还要注意弹簧机设备的合理使用和维护,若是遇上无法 处理的故障问题可以联系相应厂家,东莞奥领数控目前会为合作的弹簧机客户提供完善的售后维护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