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说磁簧开关的那些特性及不同

楼主(2019-03-26):
磁簧开关内部两片端点处重迭的可磁化的簧片(通常由铁和镍这两种金属所组成的)密封于一玻璃管中,两簧片呈交迭状且间隔有一小段空隙(仅约几个微米),这两片簧片上的触点上镀有层很硬的金属,通常都是铑和钌,这层硬金属大大提升了切换次数及产品寿命。玻璃管中装填有高纯度的惰性气体(如氮气),部份干簧开关为了提升其高压性能,更会把内部做成真空状态。

磁簧开关的作用相当与一个磁通导体。在尚未操作时,两片簧片并未接触;在通过永久磁铁或电磁线圈产生的磁场时,外加的磁场使两片簧片端点位置附近产生不同的极性, 当磁力超过簧片本身的弹力时,这两片簧片会吸合导通电路;当磁场减弱或消失后,干簧片由于本身的弹性而释放,触面就会分开从而打开电路。

KSK-1A85 、KSK-SME501、KSK-SME560系列干簧开关-MEDER干簧管

   可切换的簧片,在没有磁场时是与常闭片接触,当足够强度的磁场产生时,该簧片会移向常开片,而常开片与常闭片都是固定不动的。这两固定片与可摆动切换的簧片均为铁磁片,只是常闭的干簧片触点表面部份是由非磁性的金属熔焊于干簧片上的。置于磁场下时,两旁位于常开与常闭的固定片具相同极性,且和可摆动簧片极性相反,常闭端的非磁性金属会隔离磁通,因此当常开端与可摆动簧片之间的磁力够大时, 摆动簧片将与常开片接触闭合。

干簧管(磁簧开关)分类

    干簧管与一般之继电器最大不同之点如下:

电气电路与磁场回路使用同一媒体(簧片)。

由于开关与线圈互相分离,故可利用永久磁场加以驱动,仅要将接点部封入时,极为容易进行。

按簧片开关以对大气性进行分类有封入型和开放型

按接点构造分类

A型:属于经常开离型簧片开关。 在施加外部磁场时接点才闭合,而在平常时,保持开离状态。

B型:属于经常闭合型簧片开关。 在施加外部磁场时接点才开离,而在平常时,保持闭合状态。

C型:转接开关型。

按机能分类

1. 非自行保持型:具有可依外部磁场之有无而起作用之特征(单稳定型)。

2. 自行保持型:一但起作用以后,即使除掉外部磁场,仍可保持原来状态(双稳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