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LC备件如何选择

楼主(2019-03-26):
 1 表控的选型

 “表控”是表格程序控制器的简称,能够配有气缸电磁阀、继电器及各种电机的设备进行自动化控制,可以采用定时和输入开关信号(开关或传感器)对设备实现手动、自动及程序控制,采用表格设置的方式,不熟悉编程的人员也可以轻松应用。下面对配件的选用做一介绍,方便在选择配件的时候作为参考。

 1.1 根据所需控制负载的数量选型

 表控的输出可以控制气缸电磁阀、继电器等电器,根据总共控制电器的数量来选择控制器型号:

1.1.1 控制4路以下负载,可选择4路输入4路输出的TPC4-4TD型。

 1.1.2 控制5至8路负载,可选择8路输入8路输出的TPC8-8TD型。

 1.1.3 控制9至12路负载,可选择12路输入12路输出的TPC12-12TD。

 1.1.4 控制13至16路负载,可选择16路输入16路输出的TPC16-16TD型。

 1.1.5 控制1720路负载,可选择20路输入20路输出的TPC20-20TD型。

 1.1.6控制2124路负载,可选择24路输入24路输出的TPC24-24TD型。

 如果需要的输入输出路数较多,可以考虑使用多台表控串联或并联实现扩充容量,但是多台表控之间的关联要尽量少。

 1.2 根据输入控制的数量选型

 控制器的输入信号可以是启动开关、停止开关、功能开关等各类开关,还可以是磁性开关、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等开关量传感器。根据所需要的开关和传感器的总数选用合适的控制器。目前控制器的输入有4路、8路121620246种。

 2  配件的选用

 2.1 电源的选配一定要选用开关电源,如果控制气缸电磁阀,选用24V的开关电源,建议4路输出的选购1.5A,8路输出选择2A,12路输出的选择3A,16路输出选择4A20路输出的选择6A如果不是气缸电磁阀则根据负载实际需要电流的总和选配开关电源的电流。

 2.2 输入的选配

 2.2.1 开关的选配一般启动或停止开关选配不带自锁的按钮开关,按下闭合,抬起断开。暂停开关或手动开关使用带自锁的按钮开关。

 2.2.2 限位开关:可以直接使用带接点的限位开关、行程开关,直接接到控制器输入端X端和地线EG间即可

 2.2.3 感应开关的选配感应开关可以选配磁性开关、接近开关、光电开关及霍尔开关等需要选配电压24VNPN型常开的。

 2.3.4 模拟量

 电压、电流、温度、流量、压力等模拟量输入信号,需要加接扩展模块或仪表来检测和控制,根据实际需要来选配,可咨询技术支持了解详情。

 2.3 输出负载的选配

 2.3.1 气缸的选配

 控制器的每路输出电压直流24V,输出最大电流是0.5A(500毫安),可以直接驱动直流24V的气缸电磁阀

 如果不符合这个要求需要加接继电器来驱动,可以选用线包为直流24V的继电器,接点电压和电流符合被控负载要求。例如:欧姆龙OMRON继电器G2R-2 型 DC24V。

 2.3.2 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选配

 表控可以控制各种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主要是由脉冲和方向信号来控制,与电机的供电电压高低、类型和功率无关。

 2.3.3 交流电机

 表控可以控制各类交流电机,需要加接继电器以及交流接触器来驱动。选用线包电压直流24V继电器连接交流接触器驱动交流电机工作。需要正反转控制的交流电机使用两路输出来控制,单方向控制的交流电机只需要一路输出来控制。

 2.3.4 直流电机

 直流电机需要加接线包电压为直流24V的继电器来驱动,如果是正反向控制则需要两路输出、使用两个继电器来控制。

 2.3.5 模拟量输出

 电流、电压等模拟量输出信号,需要加接扩展模块来实现,详情联系技术支持来选配。

  3 触摸屏人机界面的选配

 3.1 选用配套的触摸屏

 各型号的表控都有配套的触摸屏,可以直接购置表控及配套的触摸屏。

 选用配套的触摸屏的优点是:方便、快捷,接上即可使用。表控接上配套的触摸屏就可以直接使用触摸屏现有的设置、修改和显示等界面的功能,只需一根配套的数据线连接表控和触摸屏。建议使用电脑设置和调试、触摸屏修改的方式进行操作,发挥电脑使用鼠标设置快捷,触摸屏现场修改数据方便的优势。

 选用配套的触摸屏的缺点是:界面统一,不能修改为专用的显示内容和界面。

 3.2 自己修改触摸屏

 有基础的可以使用触摸屏的组态软件,自行修改相关内容,需要有一定基础使用组态软件修改相关内容和界面,制作专用的功能,使在应用中操作更为简单方便。

 3.3 订制专用触摸屏

 如果需要专门显示相关内容和操作界面,自己又没有条件实现的情况,可以专门付费订制专用的触摸屏配套系统,联系表控公司具体实施。

 4 控制方案

 对于一个控制系统,控制方案很重要。如果对采取什么方案不能确定,可以咨询北京表控的技术支持人员,共同研讨控制方案和具体的控制方法。

 北京表控可以提供承接控制项目的服务,有需求的可以随时联系表控的技术支持帮助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