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扩展的485模块能否与威纶通触摸屏通讯???谢谢

楼主(2019-03-26):
大佬们,现有1214C V3.0版带一个485/422通信模块  一个威纶通TK8071IP触摸屏,只有一个电脑网线接口能否同时在线PLC和触摸屏,求教

网友A:
好想触摸屏上有支持西门子1200以太网通讯,能找个交换机,把,触摸屏和PLC连上去,走的是一太网通讯,,是cm1241通讯扩展栈模块我还真没用过,你可以试试  MODBUS RTU 好像威纶触摸屏也支持这个协议,你可以用这个协议来搞一下,触摸屏做主站,西门子从站,

网友B:
威纶通TK8071IP触摸屏自带以太网口,1214C也自带以太网口,楼主可以增加一个4口左右的交换机,将触摸屏,PLC,编程电脑设置同一个网断不同地址。相互之前通信没问题,如果是要下载程序,对应地址直接通过交换机进行下载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想触摸屏上有支持西门子1200以太网通讯,能找个交换...

谢谢大哥,这个有点难度,我是一个新手   如果没有一个流程指导  很可能搞不定

网友B:
流程就是把PLC的IP地址假如设置为:192.168.1.1 触摸屏IP设置为:192.168.1.2电脑本地地址设置为:192.168.1.100 子网掩码默认:255.255.255.0。然后将三个设备网口都插入交换机,然后分别对PLC和触摸屏设置通信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