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程序导通但Y点不输出?

楼主(2019-03-27):
如图,联机模式下,所有信号都给了,到最后Y点不输出。。。

网友A:
你需要上传你的全部程序到这里,基本上是双线圈,最终确认需要等待你的程序上传。

HAVE FUN!

楼主:
谢谢!是这个问题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上传你的全部程序到这里,基本上是双线圈,最终确认...

网友B:
有个好办法检验你是不是双线圈输出,你把此处输出点Y1改为一个没有占用的M地址,如果M地址有输出,那说明你就说双线圈输出(前提是该M位地址未被占用)。如何你在程序里面查找Y1,找到对应输出,把此处M地址并联在前端。这样既可以检验双线圈问题,还可以把实际问题解决

网友B:
楼主其实这样的方式就可以避免双线圈输出

楼主:
谢谢!确实是双线圈输出问题

引用 网友B:
楼主其实这样的方式就可以避免双线圈输出

网友C:
积分不够,点赞来凑..........

网友D:
有plc,想找个基恩士编程软件学习,谢谢

网友E(2024-03-19):
没有开启RUN吧?

网友F(2025-01-08):
你有多个相同的Y输出,所以这一路就不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