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C24N模块和温控器E5CN通讯

楼主(2019-03-27):
求助用CompoWay/F协议格式读取PV,写入SV,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写呢?用QJ71C24N  RS485串口。悬赏30分

网友A:
参考 http://bbs.gongkong.com/d/201812/779399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 http://bbs.gongkong.com/...

我要用无协议通讯CompoWay/F通讯,你这个不行哦

网友B:
这个我用过,可以直接做个协议库就可以搞定了,欧姆龙都支持MODBUS 48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用过,可以直接做个协议库就可以搞定了,欧姆龙都支...

我这款很老不支持MODBUS,只支持CompoWay/F格式,你有这方面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