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s2中变址修饰如何用标签来做

楼主(2019-03-27):
如果只写软元件的话,只用把变址寄存器放在软元件地址后面,但都定义标签后该如何操作?

做了一个CRC校验程序,需要多次调用,就定义了变址寄存器的标签

不知该如何表达,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
大神们帮帮忙啊

网友A:
楼主什么意思?就是地址每次会变动?采集的数据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什么意思?就是地址每次会变动?采集的数据会出错?

不是,是按图3中圆圈标记的“软元件的标签+变址寄存器的标签”表达的话,works2认为是一个新的标签,不定义的话编译不会通过。如果写成“D170V0”的话就没问题,如何能将“D170V0”用标签来表达。

楼主:
我又想到一个办法,不用变址寄存器了,用数组加索引的形式,但是不太灵活,校验数据量有一个上限,回头我发出让大家参考。

网友:
坐等楼主讲解

网友B:
同样的问题,迷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