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我写个OP320-A的编程

楼主(2019-03-27):
求大神们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我设定手动是跳转页面,能跳转到4页面,但按1,2,3,4,5,6都没反应,Y0~Y5都没反应,如果设定手动是设置数据,就不能跳转页面了,设定线圈也是不能跳转!求大神帮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A:
OP触摸屏用户手册,希望能帮到你,认真看看一遍手册

网友B:
文本好久没有用了,原因当时文本要330,7吋威纶触摸屏好像就是550,于是就淘汰了文本

网友C:
这里边的地址有些需要运算以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边的地址有些需要运算以下的。

你会吗?能帮我搞一下吗?+     30叁49  Q

45叁8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触摸屏用户手册,希望能帮到你,认真看看一遍手册

谢谢,好像手册上没有,设置了功能键就不能跳页面了

网友D:
这个是PLC程序问题,别用置位复位,用ALT指令

网友E:
写文本可以联系我WEIXIN=Powerman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写文本可以联系我WEIXIN=Powerman

加不了你,你帐号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