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200Smart上传CPU程序到电脑问题

楼主(2019-03-27):
问题有几个:

  1. 通讯上后点击上传提示项目文件包含一个或多个版本4.X不支持的旧结构,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2. 电脑上也装了西门子200的软件,是否冲突引起的无法上传没试过下载  不需要下载程序也不能下载没有多余的PLC

  3. 西门子200Smart软件中系统块无法选择CPU ST30的型号  而这太PLC就是ST30的型号  是因为软件版本有问题无法选择到CPU ST30吗

网友A:
打开西门子200SMART编程软件,帮助一栏可以查看软件版本

如果你用V2.3版本下载的程序,你是没法用别的版本对程序进行上传的,比如你用V2.2或者V2.4上传程序是不行的,通信都不会成功。只有与下载时候对应才可以上传程序。反正软件很小,每个版本试一下吧。很快的。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西门子200SMART编程软件,帮助一栏可以查看软...

感谢 问题已解决 软件版本不匹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打开西门子200SMA...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 点赞!!点赞!!感谢楼主分享 点赞!!点赞!!